联想L197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2-04-05):
接一台联想L197LCD不开机,断负载5V,12V正常,驱动板另接5V正常,带负载5V只有2.5V,12V只有7.5V。检查电容电阻无误,后换1530IC开机。

网友:
ea1530这个芯片比较容易损坏,碰到楼主的这个情况直接换掉.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驱动能力不足,带不动负载

网友:
换电源前级电容就可以好的。

网友:
是电源板上的电源IC吗?这芯片真没见过,谢谢分享了,下次遇到就不用走弯路了

网友:
没有遇见过,可不可以问一下1530ic是那的 是干嘛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