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C61 不跑码

楼主(2012-04-05):
  不跑码  复位正常 , 测cpu供电1.09v   开机3分钟自动关    用手摸 南桥有点温度,北桥
cpu没有温度

网友:
刷BIOS或换IO,再不行就换北桥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

网友:
按照不跑吗的时序修啊,先要有CPURST#,........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这北桥很容易空焊.

网友:
c61的板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不跑码。按照开机时序检修估计楼主跑线都困难。先找到这个主板的图纸按照开机时序一步步走。别急于求成。自己摸索和思考后学到的才是真功夫

网友:
谢谢,我拿风枪吹一下试试

网友:
风枪根本吹不动北桥的,给你吹动了北桥也报销了!

网友:
我都是用的大枪不过要熟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