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保护隔离电路,什么又叫做充电路呢,,

楼主(2012-04-05):
请问大家下,什么叫做保护隔离电路,,充电电路应该怎么样理解呢,说的越详细越好!

网友(点评):
是AC主供电和电池电路之间的保护起到隔离做的,也就是说,主供电不能直通电池,得靠充电进去才行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就是保护这条电路不会被烧毁后继电路,

网友:
为了保证在外界电压,电流变化的情况不会对笔记本电脑主板上的各个单元电路和芯片组造成冲击和损坏!作用就是保护和隔离!

网友:
控制适配器的电,让其受控,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通进来,在另一些时候,比如板上有短路或其它异常情况,不能通进来。这对主板来说是一种保护。

网友:
保护是指保护后续的电路,隔离是指适配器供电时断开电池的供电,充电是指芯片检测到电池的电压不够时及时充电,电压满足时断开充电

网友:
保护隔离,就是芯片控的制其MOS管导通与否,若然适配器这边发生大电流,芯片可以关掉MOS管保护后面的负载。隔离就是防止电池与适配器两边的电压回流造成大短路,用MOS管截止其电流。本人肤浅见解。

网友:
好好买本书学习下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也是电源切换电路是根据保护各隔离最后一个MOS管来切换  保护隔离是检测电压是否正常  充电电路是通过EC检测电池的状态来对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