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键盘 鼠标 在系统里不能用

楼主(2012-04-05):
hp cq42   键盘 鼠标 在系统里不能用  在dos下 建盘 可以用

网友:
没人知道啊 急

网友:
重装系统没

网友:
我也遇到了,求解!!!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呢,,

网友:
装WIN7就可以了,

网友:
键盘鼠标驱动太高了,降低驱动版本就好了,或者直接打HP电话会发给你连接的

网友:
真的可以这样解决吗?我都以前试过的!

网友:
本本波 -10 纯表情帖为恶意灌水

网友:
外接OK不。换个键盘排除下

网友:
装WIN7试下吧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装系统吧  试下吧

网友:
进PE看一下可不可以哦

网友:
这么奇怪的故障

网友:
查一下公共点附近是否短路

楼主想橡力丰富

网友A: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哪种机器原配WIN7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可以解决,哪种机器原配WIN7系统

系统早作了

网友B:
换其他的 键盘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其他的 键盘试试咯

dos下好使 什么都正常的

网友C:
换个原装电源看看
冰城D调
不会吧 有9v检测电压就对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原装电源看看
不会吧 有9v检测电压就对了

网友:
快捷键驱动问题。这个早就遇到过了

网友:
你在BOIS下看看键盘和鼠标关闭了吗?

网友:
没遇见过,跟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2014-07-22):
我从HP售后过来的,没碰到过这个机器会出这个问题.鄙视一直使用GHOST系统给客户装机的人.建议下载MSDN的系统,做成U盘启动,再去看和判断问题.

网友:
BIOS ,系统做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