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删除账号

楼主(2012-04-05):
电脑设置了密码,在要进桌面时没有出现输密码的地方,高手们,这是什么原因呢,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什么系统啊??

可能是XP吧

网友:
你现在几个账号 想删除哪个??

网友A:
XP系统的话 新建用户  administrator 这个用户就会隐藏  登陆的话就会以你新建的用户登陆  如果想删掉你新建的用户, 你点开始 注销  然后进入用户界面 按2次 ctrl+alt+del  会出现一个登陆框 在里面打administrator
回车 这样进入的就是administrator这个账号 。然后窗口键 运行 CMD回车   net user 用户名 /del  这样你新建的用户就删掉了    删别的账号方法也是一样的   。

网友:
办公室的吧?
自己家的这样不麻烦吗 我知道Ghost版本 Administrator 一般密码为空

网友:
嘿嘿 用户多了不好 只有一个的话 可以试着破解了

网友:
进入用户界面 按2次 ctrl+alt+del  会出现一个登陆框 在里面打administrator
回车 这样进入的就是administrator这个账号 。然后窗口键 运行 CMD回车   net user 用户名 /del  这样你新建的用户就删掉了

网友(2012-05-29):
安全模式下面应该可以看到那个账户吧

网友:
直接破解掉,不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XP系统的话 新建用户  administrator 这个用户就会隐藏  登陆的话就会以你新建的用户登陆  如果想删掉你新建 ...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