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开机电池老是提示

楼主(2012-04-05):
DELL机器,开机电池还有87%就开始提示电池电量不足87%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把电池修复一下吧。

网友:
DELL电池一般有一个小按钮,你接一下,如果显示的是百分比,也就是说看还有多少格电,如果灯不在一起,如1,3,5显,那说明电池坏了,得修了

网友:
你先在系统里查看一下,电池是不是设置了,只要电池电量还有87%时就提示。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