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爱好:风扇降速

楼主(2012-04-05):
     风扇降速主要通过降压实现,可串调压电路或串个电阻等,用稳压二极管的好处是成本低(5毛一个)不发热,加装也很简便。
我的风扇连接线是红、黄、黑、蓝。稳压二级管的正极接红;如图示接线图:测试用的稳压二极管是1w 4.7v,拿它来做一根减速线,基本上,采用4.7v的稳压二极管,试试成功。
    我的台式机,自己动手换了一颗AMD 4850e CPU  给风扇降速,减少噪音。请看图片:

网友:
市面有现成的减速线,很便宜的。。。自己做也可以,其实就是+12V串个27欧左右的电阻

什么时候我也试试

网友:
5V改成4.7V就不会吵了?

网友:
看来你的U是用不久了

网友:
AMD的U不弄凉快了,会罢工地

网友:
还是串电阻好,还省些

网友:
为啥不串联个电位器,想快就快,想慢就慢

网友:
本人不赞成u风扇减速 u伤不起

网友:
有很多U可以瞎折腾的~!

网友:
人家都是想转快点,好散热,难不成你这是自取灭亡

网友:
觉得有噪音就把音响声音开大点

网友:
觉{:soso__11209849572829076512_3:}点

网友:
Intel的U比AMD的寿命貌似长些

网友:
有点意思 4.7V 会慢很多么?

网友:
你忘了套上热缩管了。。。。。。。。。。。

网友:
噪音 大可以换个新风扇。不然加点复活剂。AMD的U散热量大。最好不要降速。一般品牌机的风扇可以进BIOS调

网友:
一般般!安全第一

网友:
呵呵,会不会减少寿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