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312的焊接,疯了

楼主(2012-04-05):
ISL6566,每次都是一次过,,这个ISL6312的总是焊的有问题,,贴出图片,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是华硕的机器吧? 那个 最好用风枪别用烙铁 脚太短

网友:
先用风枪再用烙铁拉下锡就OK了

网友:
焊这种芯片得热风枪玩得好才行

网友:
一边拖一边加油呀,有什么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华硕的机器吧? 那个 最好用风枪别用烙铁 脚太短

富士康的板子,就是脚太短,,

网友:
这个是靠自己的   多练    就好了

网友:
LZ還要多多聯繫

网友:
这个芯片最好用风枪,加点焊膏一次焊好,多次焊接后焊盘不上锡,会搞死人的

网友:
把焊盘的锡挂掉 越少越好,然后涂一点焊膏,把芯片摆正,去热掉风抢风嘴,用最小风吹,不要晃动,一会就好。

网友B:
不懂楼主说的焊接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网友:
自己多练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楼主说的焊接是出了什么问题了

就焊成上面的样子了,外观上看不出来有虚焊的,,可实际上是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焊成上面的样子了,外观上看不出来有虚焊的,,可实际上是虚的

这个没什么的,你把芯片吹出来在焊盘上加点锡再把芯片吹回去相信一定不会有虚焊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 摆正脚位后,用风枪吹,然后多放点焊膏 最好是芯片浸焊膏里 然后用烙铁加锡拖 芯片的脚 焊完后,用洗板水洗静,贼漂亮,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的,你把芯片吹出来在焊盘上加点锡再把芯片吹回去相信一定不会有虚焊的。

我把坏的吹掉后,把焊盘加锡,芯片的脚上也加锡,上风枪,吹上后,用铬铁,拖成上面的样子,外观上看,没有连锡,也没有虚,,可放上后就是虚,,ISL6566一次过,,这个不明白怎么这么难搞

网友D:
这个 肯定是因为 lz 在刚买的芯片上 没有上锡。这就是主要问题。。把四边上好。加焊由在底部。正上方吹 它自己就会归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肯定是因为 lz 在刚买的芯片上 没有上锡。这就是主要问题。。把四边上好。加焊由在底部。正上方吹 它自 ...

这个可能是主要原因,,我给芯片的脚上上锡,不知道怎么的,,不好上,用铬铁拖芯片的脚,只有少量的一点锡留在脚上,加焊膏和助焊剂也不行,自己没焊油,,下次吹的时候多放点焊膏行不?

网友:
改用BGA专用膏,然后对位时以四周边相距一样对齐就成了,调风枪风速几乎为零,看IC下踏后五秒后,趁热改烙铁最尖处横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