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1.5V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2-04-05):
芯片组:GM45+N10P-GS-A2(独显)
CPU:T6600
EC:IT8512E
一台联想Y450的机器,开始的时候是不通电,测的19V严重短路,把19V短路修好了,以为好了,然后开机机器灯亮一下然后马上断电,再测得1.5v的电感对地短路,拆下电感测量,量的到内存的一端短路,另一端不短了,请问需要1.5V电压供电的芯片有哪些(北桥?南桥?显卡?显存?)哪个的可能性大点?如果要拆下芯片,按什么顺序拆好点啊,先北桥,后南桥,最后显卡?

网友(点评):
北桥短了

网友:
怎么一下子想到拆东西了呢。先找图,看看这个电压都到那里了。然后再拆也不晚呢

网友:
换北桥吧,短路了,你拆了北桥先别装,把电压修好后再装,要不然,装一个烧一个的

网友:
哥们先找到这个笔记本的图纸,看电路都经过什么零件,都查好了再拆,说不定是小的元器件坏了。

网友:
额  看电路然后用烧鸡法 用手摸摸

网友:
如果是桥坏了,量测桥上的电容是不是没有阻值了,不见得就是桥坏,多分析电路

网友:
先不要干桥,看下图纸先

网友:
我曾经遇到原主板上的绝缘胶布忘贴了就不定时掉电 要忙好久才发现问题所在 忘贴可能会烧板子

网友:
不知道你们的什么

网友:
先拆北桥吗

网友:
把橋拆了在測測短不短的

网友:
楼主 你为什么不烧板 呢  这机器南桥坏的比较多  我认为南桥几率大

网友:
楼主真不嫌麻烦,先北桥再南桥最后显卡,要是都好着还得植球再装回去,到时候还得从头来过。

网友:
烧机大发烧烧看

网友:
建议先烧机测测

网友:
看图,再拆,北桥最好吧

网友:
烧机很好用

网友:
还是找图纸比较好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