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急救啊!!苹果高手进...

楼主(2012-04-05):
苹果的机子装完苹果,WIN7双系统后触摸不能用(现象是摸触摸板可以移动,左键正常,右键直接不灵,触摸板不能当左键用- -!)还有很多驱动都没- -....泪奔啊!!

科普下,苹果是没有右键的
楼主是来说笑话的吧?苹果什么时候有右键了

网友(2012-05-29):
楼主啊,苹果木有触摸板右键啊、你搞啥啊diy出来个右键。晕

网友:
之前没进过水什么的吗

网友:
是啊  你插个外置鼠标 看能用不

网友A:
右键是没有的,只能打驱动。驱动打上后 用两个手指点就有右键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键是没有的,只能打驱动。驱动打上后 用两个手指点就有右键的功能了。。

谢谢。。受教了!!

网友(2012-07-06):
应该是没有装bootcamp驱动,也可能装了,版本不对应。

网友:
苹果本装win7,驱动用bootmacp就全搞定,不然找死你,特别是鼠标,HD摄像头。
bootmacp最好在mac os里下这样就不存在版本不对的问题了

网友(2012-09-02):
要把驱动装完就可以了

网友:
完全就是驱动不对,整的这么复杂,型号很重要,

网友(2012-10-11):
装好windows7 之后 最好是安装版
然后接下来就是安装一个名为bootcamp的软件  要对应版本的 越新的机器 版本需要的更高
这个软件装好 驱动就不需要安装了

网友:
还没有MAC电脑,黑苹果有

网友:
进苹果系统,bootcamp,在线就可以下驱动,下完进WIN7,安装就可以,保证不出任何问题!

网友:
  打驱动 就OK 了,。支持一哈。

网友:
WIN7盘最好是纯净版,一步步安装后,驱动打个3。2就差不多可以了,然后苹果机器的右键功能是要两个手指头放在触摸上面,然后用第三个手指按触摸板的右下角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