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6000的机子!论坛的大虾们能不能给个意见?、

楼主(2012-04-05):
触发电流一路上升到1.66-1.75左右掉电!!是缺电压?信号?还是其他的什么问题??望有高人给个方向。。

网友:
过了内存了吗?一般为北桥坏的多,是AMD的吧,一般加热一下即可

网友:
看一下EC  或者刷一下BOSS

网友A:
不是让你换内存,是看看跑过了内存没有,可以看看内存AD波形等 ,如果确定跑过了内存,那显卡出现问题就多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换内存,是看看跑过了内存没有,可以看看内存AD波形等 ,如果确定跑过了内存,那显卡出现问题就多些 ...

刚才我用热风枪吹了下芯片亮了!!!!!!!!!!67M的,三桥,。嘿嘿。。不过会死机现在- -。。

网友(点评):
那就换了它,或用有铅的温度,在机台上加焊一下,多半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我用热风枪吹了下芯片亮了!!!!!!!!!!67M的,三桥,。嘿嘿。。不过会死机现在- -。。

第二次热风枪加热完,故障接触。。谢谢你。嘿嘿

网友C:
可能要重做下,不然用不了多久,这种机发热超大。

网友D:
像这种现象,都是通病。加焊或重做显卡或北桥

网友E:
没有BG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BGA吗???

你答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现象,都是通病。加焊或重做显卡或北桥

单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要重做下,不然用不了多久,这种机发热超大。

客户已经拿回去了。。

网友:
都是北桥有问题,不过机器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