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卡?PCI-E16x???

楼主(2012-04-05):
在台式机上看见的
叫什么卡?起什么作用啊 ?知道的告诉小弟下 ……不胜感激

网友:
好像插在pci-e上面的。有些有双pic-e的

网友:
英文翻译 分流器? 精英?

网友:
以前见过这种卡,一般用在双PCI-E的主板上,如果只使用一块显卡也就是主卡的时候,最好在下面的槽上插上这个。不然主卡只能在8X模式下运行,插上这个,就变成16X了。。 也叫屏蔽卡,就是屏蔽一个显卡插槽
有点类似于早期423针的P4主板需要插满假内存一样。。

网友:
赞同这个说法,我现在正需要一个这样的卡来个主板!!!!!!!

网友:
老东西了吧,真没见过

网友:
老点的富士康的板上也有这个

网友:
没见过这玩意!长长见识!!!!

网友:
就是屏蔽一个PCI-E 8X,然后另一个就是16X了,我的捷波悍马HA-06也有这样一个卡。

网友:
集显的显卡加速卡~!!!!一般用在中板上面·搓

网友:
长见识了,不错,不知道能快多少

网友:
第一次见过,了解了

网友:
也是才知道的,

网友:
传说中的显卡加速器,商家是这么说的。。。很老的东西了

网友:
你的事  还原精灵卡   pcl的

网友:
双显卡采用的刀的东西~!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真的长见识了谢谢分享哈

网友:
第一次见过 。。。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来  逛一逛  长 知识了,原来是 8X 变16X 的。

网友:
我也有见到过 好像是主板 要查上那个卡 才能工作在PCI-E X16模式下 不错是X8的

网友:
不懂,这东西没有见过

网友A:
长见识了,第一次见

网友A:
长见识了 没见过

网友:
没见过不懂哈哈哈

网友B:
我是想报名

网友:
见过见过,主板上有两个PCI-E的的槽,其中一个就是插的这个,拔了也没事照样用的。

网友B:
第一次看啊

网友:
在华硕的主板上见过,当时还不知道有什么用,今天才明白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不过感觉即使没这个东西显卡工作在8X的环境下应该也没多大的妨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