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 与大家同分享

楼主(2012-04-05):
保护隔离电路 与大家同分享。
哪位大侠能说出这个图的工作原理吗?

小白分析:当控制信号B极大于E极0.7V时,两个场管导通

网友:
通过控制三极管导通,将R3一端接地,这样,R2与R3就会组成分压电路,MOS就会导通.

网友:
你应该把电阻的大小标出来    这样就可以给你算出来实际电压了

网友A:
当电压自称是,控制信号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对地,使得MOS管G极为低电平,又因2个MOS管为P沟道低电平导通,所以电压19V给后级供电。当后级有问题时控制信号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MOS管也截止。19V不能到后级。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2014-05-11):
当插入适配器后电流经过第1个MOS管的体内2级管流向后级 当三极管B级有个高电平时导通三极管C,E级使适配器的电压经过电阻R2和R3流向地从而串联分压去控制MOS管1和2的G级使电压从MOS管1的沟道进来从MOS管2的沟道出去流向后级电路(注三极管没导通前电流不能从MOS管2流出)这两个都是PNP增强型的MOS管

网友:
场管的符号vs三极管的脚位。。。

网友B(2012-04-05):
呵呵   控制信号为高电平   三级管导通     拉低G级的控制电压   mos管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就是为了拉低G极的电压使MOS管倒通!  B 高G低=通,B低G高=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   控制信号为高电平   三级管导通     拉低G级的控制电压   mos管是低电平导通

MOS管G极并非低电平实测电压9---13V,低电平的定义好似是0.8V以下,只能比较而言,P沟道而言,VG《VS导通

网友:
当信号B为高电平时,NPN三极管E极接地,19V过R1,L1,第一个MOS管,经过R2,R3分压得到低电平,两个PNP MOS管同时导通,19V经过R4到达各电路!
对了,兄弟把你那个画图的软件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G极并非低电平实测电压9---13V,低电平的定义好似是0.8V以下,只能比较而言,P沟道而言,VG《VS导通

呵呵   说错了    谢谢纠正

网友:
这是个比较基础的电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当电压自称是,控制信号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三极管对地,使得MOS管G极为低电平,又因2个MOS管为P沟道低电平 ...

求教,图中两个mos管貌似前个是pnp后面那个是npn吧,那来的两个pnp?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图中两个mos管貌似前个是pnp后面那个是npn吧,那来的两个pnp?

MOS管没有pnp,pnp叫法是用在三极管上,MOS管,N沟道和P沟道。你那个图上的是P沟道,里面箭头朝外的。箭头向里面是N沟道

受教了

网友:
学习了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三极管有控制信号时,将两个P管的G级拉低,P管为低电平导通,如果主电压为19V那G级电压大概为9V左右,这个低电平是相对而言的。

网友:
控制信号到来将三极管导通,拉低拉低由R2,R3形成分压的电压,从而使两个P勾道MOS管导通,保隔工作

网友(2012-09-15):
全是高手
说的都很好

网友(2014-02-18):
还没完全的接触笔记本   让我自己看   我肯定是看不明白   经过各位大侠这么一说   一下子就看懂了  谢谢了啊

网友(2014-04-03):
N沟道到,P沟到,NPN PNP

网友:
只是P管好像键头画的有点不标准

网友:
哦 看懂了

网友:
LZ的图是自己画的吗?应该标清元器件的大小阻值

网友:
这个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E:
先三极管导通后电阻分压  G级小于s级小于5v,后输出19v得到公共点电压
  是这样吧??

网友:
拉低g电压,两个mos管导通。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笔记本初级的保护隔离线路吧!

网友:
这就是保护隔离吗?  貌似很简单。

网友:
控制信号B为高电平,通过R3分压使P管G极为低电平  导通

网友:
上次我接了个机子,没待机,我老大换了个三极管就好了。。。。。今天才知道三极管还起这个作用,新手学习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 学习了

网友(2014-05-05):
高手如云,,,

网友:
来学习下 谢谢大家的经验

网友:
通病了,不过思路不错

网友:
保护隔离 不是还有很多的线路吗?

网友:
这就是电子基础里的东西 讯维电子基础原理有讲过

网友:
应该是隔离电阻的我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控制信号为高电平   三级管导通     拉低G级的控制电压   mos管是低电平导通

一群人都在误人子弟

网友:
学了很好的啊

网友:
控制信号为低电平会怎样

网友:
19V经过P沟到里面的体二极管过来小电流的19V,当控制信号到来将三极管导通拉低,由R2,R3形成分压的电压,从而使两个P勾道MOS管导通,保隔工作

网友:
楼主你也是刚毕业的吗~~~呵呵~~~~

网友:
好 不错  学习学习  又学到了东西  谢谢啊

网友:
自己画的图,P沟道场馆的控制取决电压的高低,高电压截止

网友:
高手很多,埋头苦学先!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图是自己做的吗,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看到各位高手的回贴,一下子明白了许多

网友:
控制信号高电位c e 导通,设备器19V过R1过L1过二极管,残留电压经过R2 R3串联对地分压低点位到MOS管G级,两个MOS管导通,设备器19V过R1过L1过MOS管过MOS管过R4到各单元电路。

网友:
仁宝隔离电路的简化    首先,19V通过第一个P管的体二极管和R2直接加到两个P管的G极,将两个P管截止。19V不能到后面的单元电路。然后,控制信号B过来导通三极管,本来G极的19V被分压,两P管此时将会导通……。

网友:
讲得很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三极管导通后电阻分压  G级小于s级小于5v,后输出19v得到公共点电压
  是这样吧??

嗯。就是的。

网友:
控制信号高电平时,三级管导通,R2R3分压电路电路导通,拉低两个G级电压,两个P沟道的MOS管导通。原理简单,画图工具是亮点,可否分享下

网友:
也就是控制两个管子的状态

网友:
我认为这不是保护隔离  因为。。。。此处省略一百字  图不完整

网友:
这个得要有点基础才看的明白

网友:
这个其实我想说,很简单啊, 因为我看不懂- -

网友(2014-06-04):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呵呵 看起来时简单 要说出原理 还不是那么容易哦

网友:
R2R3串联分压!!MOS管G极拉低!!D.S导通!!!!!我是学徒,自己见解

网友:
这个是很简单的,MOS管受2个电阻分压,拉低G极,才达到导通

网友F:
thank for you post incorporated in laboratory

网友:
看起来时简单 要说出原理 还不是那么容易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画的电路图,分享下行吗?一直想找这个软件就是没找到。其实这个图你只要看懂MOS是怎么导通的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
当19电源进入时,第会经过第一个MOS的二极体通过R2R3分压,使两个MOS的G和三极管C上面得到高电平,
当三极管有控制信号时,三极管导通,两个MOS管的G变为低电平,导通,哪19V加载到后现电路,

网友:
这个很容易的吧,修电脑的都会。如果没有短路,且供电正常,则控制信号B为高电平,b为高电,MOS管导通(CE之间导通) ,此时R2,R3则可以分压,(19V电压过R1,L1过P管1的体二级管,到达R1的1脚),当G级小于S极4.5V时,则两个P沟道的管子导通,19V过R4形成公共点送至各单无电路。

网友:
G极小于19V5V以上吧, 这和仁宝的是一样的吧。

网友:
大家不要被导了,这是个简图,实际上是一接电路两个P管就通了,到后级EC发现有短路,通过AC_OFF关闭这两个P管,

网友:
这只是个简图,实际上电源一接上两个P管就通了,只到后面电路有短路,AC_OFF信号让两个P管截止

网友:
不是太复杂的电路呀?

网友:
这个不错 画的挺好

网友:
膜拜,,还是小白中,等以后应该才看懂了把

网友:
修了十来年说实在的,保护隔离也没弄明白,完全是个经验派。惭愧啊

网友:
电压经过第一级自体二级管后 由电阻2个分压受控于控制信号B 电阻分压后 两个管导通为后面供电 该标标顺序

网友:
看不懂啊

网友:
本吧高手众多!但愿我也能成为其中一个。。。

网友:
一边拉低一边导通,,

网友:
场管都是P沟道的,只有的G极电压为低电平,也就是G极电压小于S极电压就会导通。要想G极电压为低电平,三极管的控制信号b必须为高电平,应为这个三极管是一个NPN型的。只有高电平导通后对地,再由两个电阻串联分压才可以。

网友:
适配器进来经红线到达三极管C级,三极管b级高电平使得三极管导通接地,紫色的线被R2,R3分压,MOS管完全导通,绿色输出。。。。。。

网友:
在三极管B集没有高电平控制信号的情况下,L1正常的情况下,在三极管C集,R3 R3 2个场管G集都有18.7-18.5v左右电压,R4没有电压,
在三极管B集有高电平控制信号的情况下,三极管C集应该是0.3-0.5左右电压,2场管G集应该有5-15V不等的电压,取决于R2和R3的电阻比值(串联分压,并联分流如不明白去参考初三物理),R4应该有18.4-18.2V的电压
可以这么分析,    19V电压--R1--L1--- 第一个场管  ----第二个场管-----R4------后极负载(各单元电路)
                                                ---R2--R3---三极管---- GND
R1-L1--二极管--R2-R3-和三极管形成一个通路,
R1-L1-2个场管-R4-(各单元电路)形成一个通路,
第一个通路满足导通  第二个通路才能满足导通
这个电路工作需要控制信号高电平持续保持才行,一旦控制信号高电平没有了,R4就没有电压 不工作了,其实三极管下方应该还有一个三极管,形成一个自锁电路,只需要一个高电平脉冲信号给三极管,电路就可以持续工组了,虽然三极管be电流不大但毕竟是电流多大都是用功耗的,控制信号输出端可以就没那么多功耗能给的

非常牛B。

网友:
这个电路图基础了

网友:
这是基础。。。

网友:
我以为你知道呢 这还叫分享啊 这叫求助或者讨论好不好 不过鼓励你发帖

网友(2014-07-06):
说的 都是 MOS管了    最前面的电阻 是多少欧姆  还是 保险电阻?

网友:
我是一个小小白.什么时候能看出来啊]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是不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网友:
我当时学的时候,还知道NPN,PNP来着,现在都还给才老师了,哎

网友:
我看见精帖一直不放过谢谢分享!

网友G:
当下面三极管b极为”1“的时候会导通上面两个p沟道mos管,从而导通保护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当下面三极管b极为”1“的时候会导通上面两个p沟道mos管,从而导通保护隔离

电阻分不分压无所谓,只有导通接地,p沟道mos管就会导通

网友:
楼主画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嘛就是最初的保护电路,如果电压不正常就会断开保护后即电路。。

网友:
用一个三极管控制2个P沟道MOS导通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看似简单  维修却难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点吧,笔记本一般不会出现这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