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5T主板775针,没复位电压,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2-04-05):
P35T主板775针,没复位电压,复位灯常亮。
上假负载,测,没有复位,内存供电正常DDR2。
上CPU 内存条,显卡,一开机就重启,反复的重启,关,开,关,开的。
这样的问题,是不是SB虚焊了???

775以上的板要上真U才出CPURST的!

网友:
先查主板各供电是否正常,你有诊断卡吗,看会不会跑码?

网友:
上了CPU假负载,测试了各个电压,有核心电压1.0V左右,复位偏低0.13V,PG电压0.13左右,除了时钟信号0.33 和 CPU核心电压1.0V外,其它电压都是偏低的???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头晕了。

网友:
看一下供电芯片吧!

网友:
你上真U 试试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