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登陆画面去掉的方法

楼主(2012-04-05):
 在进入Windows XP桌面之前,每次都会出现一个用脑登录界面,要求我们输入用户名与密码,可以加大了系统的安全性,也为多人共用一台电脑提供了方便,但如果是家用电脑,只有你一个人使用,这样每次密码,的确不有点不大方便。我们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实现XP的自动登录。

  第1步:运行“regedit”,以打开“注册表管理器”;运行注册表编辑器,依次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分支,然后在右侧窗口双击“DefaultUserName”,接着输入你的登录用户名。如果没有预设的用户名称,可以在注册表编辑器的菜单栏点选“编辑→新建→字符串值(s)→DefaultUserName”来添加这个项目,注意要区分大小写字母。

  第2步:同样在该分支下,在注册表编辑器的右侧窗口中双击“DefaultPassword”,假如未发现“DefaultPassword”一项,可按上面的步骤来新建该字符串值。

  第3步:接下来在右侧窗口中双击“AutoAdminLogon”,将数值设置为“1”。假如未发现“AutoAdminLogon”,可按上面的步骤来新建。

  现在关闭注册表编辑器并重新启动电脑,以后你会发现那个令人讨厌的登录对话框不见了。

网友:
不如直接运行个命令control userpasswords2设置方便

网友:
没这么麻烦,系统之所以出现登陆画面,是因为系统检测到第二个用户的存在,只不过这个用户可能是隐藏的,或者是某个软件需要的一些虚拟账户,所以登陆画面停留,是等待用户名的选择的,只需要在账户管理里面找到那个账户设置或者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