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处理方傠

楼主(2012-04-05):
一、用软件来解决
  1.下载一个大小仅19.8KB的小软件FBDISK(坏盘分区器)。它可将有坏磁道的硬盘自动重新分区,将坏磁道设为隐藏分区。在DOS下运行FBDISK,屏幕提示Start scan hard disk?(Y/N),输入Y,开始扫描硬盘,并将坏道标出来,接着提示Write to disk?(Y/N),选Y。坏道就会被隔离。(山东 马坤)

  2.用PartitionMagic对硬盘进行处理。先用PartitionMagic中的“Check”命令来扫描磁盘,大概找出坏簇所在的硬盘分区,然后在Operations菜单下选择“Advanced/bad Sector Retest”。再通过Hide Partition菜单把坏簇所在的分区隐藏起来,这样就可以避免对这个区域进行读写。如果系统提示“TRACK 0 BAD,DISK UNUSABLE”,那么说明硬盘的零磁道出现坏道。这需要通过Pctools9.0等磁盘软件,把0扇区0磁道屏蔽起来,最后用1扇区取代它就能修复。

  以Pctools9.0为例,运行Pctools9.0中的de.exe文件,接着选主菜单Select中的Drive,进去后在Drive type项选Physical,按空格选中它,再按Tab键切换到Drives项,选中hard disk,然后回到主菜单,打开Select菜单,在出现的Partition Table中,选中硬盘分区表信息。找到C盘,该分区是从硬盘的0柱面开始的,那么,将1分区的Beginning Cylinder的0改成1,保存后退出。重新启动后再重新分区、格式化即可。(吉林 解国忠)

  二、重新分区再隐藏
  用Windows系统自带的Fdisk。如果硬盘存在物理坏道,通过Scandisk和Norton Disk Doctor我们就可以估计出坏道大致所处位置,然后利用Fdisk分区时为这些坏道分别单独划出逻辑分区,所有分区步骤完成后再把含有坏道的逻辑分区删除掉,余下的就是没有坏道的好盘了。(上海 任亚维)

  三、低级格式化
  使用主板自带的硬盘低格程序或硬盘厂家随盘赠送的低格程序如DM、LFORMAT等对硬盘全盘进行低级格式化处理,它可对硬盘坏道重新整理并排除。不过不到山穷水尽,这一招最好不要用,因为对硬盘作低格害处多多,至少会加速对盘片的磨损。(

网友:
        怎么没写用mhdd,写进g表。pc3000写进p表。

网友:
pc3000  专用的效率源试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好好去学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

你看懂了吗,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懂了吗,大哥

看不懂才要看 难道你生下来就什么都会 况且我还是个菜鸟而已

支持 反对

网友:
谢谢分享了,正为坏道烦了

网友:
好男人啊,谢你的分享啊

网友:
请问 怎么在DOS下运行FBDISK。

网友(2012-05-23):
手头有个硬盘严重物理坏道,正好拿来试试,

网友:
我的硬盘用FBDISK后还有几个不能被隐藏,心烦。请问有没有其它的绝活啊!

网友:
呵呵,挺好的,不过有一些砍头什么的高级操作就难了,一般来说,硬盘这东西还是建议换

砍头不会只会 切盘,从后往前切

网友:
这几个工具软件还行.可以解决一些坏道的问题.

网友:
这方面的知识我还真的不总么懂,顶楼主

网友:
没看懂  但是了解了大概  谢分享

网友:
我喜欢用mhdd

网友:
如果坏道少,用HDDREG屏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