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黑网吧断线问题解决

楼主(2012-04-05):
单台电脑玩地下城勇士会掉线,接TP-LINK路由器一登陆就掉线,玩其他的飞车,穿越火线不会断,后来检查后是MODEM的问题,换了之后没有出现,现在出现新的掉线问题,玩游戏时一个小时内掉三四次网络,被搞糊涂了,求解

网友:
你丫是不是没搞ARP绑定,你PING下内网和外网,看看数据包的时间是不是几百秒

网友:
今天去看了下,不是掉线问题,是地下城玩着卡死,整个游戏卡住死机,退出来也会这样,其他的网页还是可以动的

网友:
先查看硬件的问题!
在查找自身原因

网友:
应试是ARP。。。。

网友:
应该为路由的问题吧

网友A(2012-06-20):
我以前玩穿越火线进去就掉玩其他不掉线就是路由器问题多半你也是路由器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  路由器的事大点

网友:
你直接不用路由器和交换机什么的,直接登录到一台机器上面试试
排除内网ARP、如果还掉线,直接给isp打电话吧。

网友:
确认 路由器,arp 攻击,显卡驱动! 这三个问题。建议把网吧软件跟硬件都发上来!

网友:
最有可能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用一台机器上网试试,不掉线就是路由的问题

网友:
最还是用到MAC绑定的路由器
客户机也要做绑定,最好是绑定所有客户机的MAC
也就是上绑下绑等于死绑

网友:
应该是 显卡的 硬件问题

网友:
先单机试了,看什么情况!

网友:
做个ROS 软路由吧。网上教程很。功能强大。我以前乜是做网管的。。

网友:
ARP绑定呀,换好的服务器

网友:
网吧的网速太慢~

网友(2012-07-26):
请详细说说你的网吧的带宽和数量.我能为你解决.

网友:
你们可拉倒吧,DNF这东西,本来就掉线,你机器再好也掉线,内存只要到2G,随便是个双核心CPU就可以玩的很好,当然,显卡显存最好1G,(512不会太流畅)

其它只要不掉线,就不是线路的问题,DNF这东西,就是掉线城与虚弱勇士

切记

网友:
估计会不会是路由器的问题 哟

网友: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玩穿越火线进去就掉玩其他不掉线就是路由器问题多半你也是路由器问题

具体因素有好多的,有可能病毒或者路由负担不起。

网友:
RE: 求黑网吧断线问题解决 [修改]

网友(2012-09-17):
首先有可能你那网络比较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被挤出来了! 其次 你的配置不咋滴  特别是显卡 !
  不过在黑网吧的配置和网速一般情况都不是很高~~~

网友:
测试一下网线,网线接头不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
先绑ARP吧,这个可能性太大了

网友(2013-02-28):
要仔细测试,看看是交换机,网关或者光转

网友(2013-04-10):
掉线城与虚弱的勇士

网友:
路由设置,arp

网友:
应该是是ARP吧

网友:
最大可能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没搞清楚状况,查明原因再说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线路质量问题,有时候ADSL兆数开大了要掉线的

网友(2013-05-17):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内网ARP攻击这问题有点严重,最好还是检查下硬件,换台电脑试试,以及路由更换,这样就可以找出毛病出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