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M2N68-AM SE工作半小时主板断电。

楼主(2012-04-05):
这块主板如果(一)上CPU、上内存运行两三个小时主板都不断电。(二)如果上CPU、上内存、再上硬盘运行半小时主板断电。
请问各位老师大概是什么问题造成的?仅仅只加了硬盘这点负载运行半小时主板就断电。是不是负载大一点点温升后有不良的元件啊?那么又属于那一部分的问题?。(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
华硕

网友:
供电不足!
同意楼主:
5.0
鼻涕。
同意楼主:

网友: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热敏电阻,有2个,VCORE供电MOS附近一个 CPU座背面一个

网友:
IO、温度、桥周围的电容。。。。。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最好还是查一下温度侦测电路
这样的情况很多都是CPU检测温度过高导致的关机

网友:
电源问题,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电源的问题吧,还有,检查姐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