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管伤不起呀

楼主(2012-04-05):
今天修了一体板,问题症状:没有12V 5V

检查保险,桥堆,都是好的,但是测得开关管DS有五百多数值,但是GS也有五百多的数值。

我准备直接换它,但是旁边的哥们说,这个管木油问题,不用换,好,我听他的。

上电,测200V正常,300V正常(只有几mV的跳变),PWM芯片启动电压在跳变,从5V到20V之间跳变。

怀疑两个1M的电阻坏了,测了,0.99M正常。跟前的电阻全测了,都是正常,后来换PWM芯片,结果一样,还是没有12V,5V。

郁闷ing。

后来还是觉得这个开关管有问题,GS有数值,应该是漏电吧,拆下来,测了下,GS无数值了。

反正拆下来了,不能让他这么便宜又上去了,找了个好的10N60换上,上电,发现启动供电电压不跳变了,再次测量12,5V,

发现正常了。

是不是这个管了不良呀,应该是吧......但是我拆下来了,测量只有DS有值呀,别的跳都是无穷大呀。

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点评):
在路测试数值,,和不在路测数值 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要故弄玄虚!论坛给我们的平台就是用来相互交流、讨论的,取消隐藏。 更重要的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故障。

网友A:
,测200V正常,300V?你这修的是电机吧

网友(点评):
一个是交流电,一个是直流电。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还放在那里没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过这样的,还放在那里没动呢

不会吧?

网友C:
开关管DS有五百多数值,但是GS也有五百多的数值。

这个怎么会正常呢!!!你朋友误导你了。

网友D:
有时候是不能太过相信别人的

网友:
                  恢复下看看隐藏内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DS有五百多数值,但是GS也有五百多的数值。

这个怎么会正常呢!!!你朋友误导你了。

但是拆下来,测了下,GS无数值了。

网友:
看看过流过压检测电路是否不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是不能太过相信别人的

但是拆下来,测了下,GS无数值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PWM芯片电压跳变是开关管没有正常工作起来,你还是查查开关管吧,或者负载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拆下来,测了下,GS无数值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应该是管子不良引起的

网友:
就是没有电源电压,你搞的神神秘秘的,我看看你到底查出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拆下来,测了下,GS无数值了。

很明显管子不良。你可以做个试验,把这个管子再接回去。一通电后GS还会漏电的。但拆下来量GS还会是1.

这种电子元件不良的情况的确好多。

网友:
你断开高压试试  不带负载试试

网友:
从你的描述中感觉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看看下文是什么内容

网友:
200多哪里测来的?

网友:
是不是后级短路  了

网友:
回复看看,像这种直接更换了!

网友:
开关管。PWM芯片一起换掉,在试试看咯

网友:
200多哪里测来的?
da dian rong

网友:
PWM芯片的启动电压(16V)不对的话你就换pwm,N沟道mos管黑笔放中间的脚红表笔放在另外两个脚就只有一个脚有值在500左右。

网友:
烧了开关管了吧,,,肯定是

网友:
开关管拿下来测只有一个阻值是正常的,两个了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200V正常,300V?你这修的是电机吧

电源板大电容 300V 电压

网友:
稳压管和定时电容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一换到开关管三只脚上的所有电阻 ,今天刚修好一个  分享给你吧 有跳变的肯定是不正常的 慢慢查电阻(一定要拆下来量)

网友:
在路测量不一定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管DS有五百多数值,但是GS也有五百多的数值。

这个怎么会正常呢!!!你朋友误导你了。

要是说它坏了,测的还木有坏.....怎弄

网友:
大电容是300V吧。

网友:
搂主发的帖有点问题啊。都不知道你修的是什么。哪里的开关管啊?是不是,在隐藏的内容里?有点意思。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12,5没有,或跳变的,整流二极管不稳的多,看一下楼主是什么问题

网友:
GS之间不应该有阻值吗   在线测量的话 应该有值啊。

网友:
我觉得也是管子的问题,找个新的换上试试。

网友:
那还真搞不懂

网友:
把管才拆下来测

网友:
靠!有换PWM芯片的功夫怎不先拆下开关管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