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卡会花屏?

楼主(2012-04-06):
显卡在什么情况下会虚焊?开年到现在我已经夭折了3片了。都是8500GT的。是什么导致的呢?新手求助,谢谢!

网友:
工艺缺陷

网友:
应该是散热不行吧?换个大散热片加个风扇

网友:
花屏一般是主芯片脱焊造成的加焊一般能好

网友:
一般都是芯片虚焊 加焊

网友:
通病 加焊和散热处理

网友:
散热有可能不好,加个铜片散热。也有可能是显卡比较次

网友:
当然是温度高的时候会虚焊,你加把小风扇在散热片上面效果不错的

网友:
显卡花屏若花屏一般就是显卡虚焊引起的!但你连续坏了三片就不正常了!可以考虑下散热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 这种主板的 显卡容易虚焊,或内置的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