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关了再开好用,一会又黑屏, ...
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关了再开好用,一会又黑屏,反复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4-06):
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黑屏,关了再开好用,一会又黑屏,反复这样,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黑屏
付吕剑武
高压板或者灯管有毛病了

网友:
是台液晶显示器

网友:
拆开看一下电容 按键有没不良的,你拆都没拆怎么就问。
同意楼主:
5.0
落ベ月
同意楼主:

网友:
刚亮机的时候你看屏幕发红不,如果发红的话灯管可能挂了,如果不红 你查电源板,肯定有电容鼓包/

网友:
检查高压板,灯管,电容。

网友:
多么简单的判断什么品牌的显示器,想你说的像屏灯坏了。

网友:
能亮的时候看下亮度是否偏暗,就是该白的地方不白。如果有可调电源用单灯测试每灯管电流。看是否一致。还有就是拆开看电压是否稳定,或是否有电容鼓包。少数可能是晶体管不稳定造成。
同意楼主:
0.0
苍±穹〃泪
同意楼主:

网友:
灯管,高压 都有可能

网友:
。想这种问题就2情况 。要么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问题了

网友:
电容鼓包
开关漏电 灯管漏电

网友:
打开看先有电容怀孕的没,没有就测灯管,先加焊吧。你懂的加那些地方。

网友:
灯灭的时候,批示灯亮吗? 用外接灯试下他的高压板好坏,这样就能试出来的

网友:
先拆了 看下电源板 有没明显坏的地方 。如果没有的话 。用通用板 点下灯管。灯管正常的话 。就高压板部分的问题了 。如果高压部分搞不定的 话。可以改个通用的高压条试试咯。

网友:
问题应该是高压板部分

网友:
背光或者开关问题吧!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

网友:
高压板上什么地方最爱坏

网友:
按键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