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机能刻dvd刻CD失败

楼主(2012-04-06):
我的先锋117以前正常,这几天罢工了,如题,CD刻完以后显示数据校验错误,光盘损坏,换刻录软件也不行,找来一张CD可擦写的光盘可以刻,DVD的也行,就是CD-R的不行,用光盘查看工具可以提取损坏光盘的数据,各位大侠前辈帮看看是什么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吧光驱换到别的机器上试试看,主要怀疑是系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