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更换改良版631 温度85度 紧急求助!

楼主(2012-04-06):
DELL D630更换631后,开机70度,用会儿就85到88度了。我清理过风扇了,风扇转速正常的。用手去摸散热片两端导热也正常。客户急着取机,请大家帮分析下是哪里出问题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估计散热器的热管不良,摸摸热管两端的温度看差别大不,如果大就是热管坏了。如果小,要考虑散热器接触。
有可能虚焊了,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哥们你有可能没焊好,在补焊下吧!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垫2.0的铜片绝对OK
散热模组没有压上, 把散热模组显卡部分高度调整一下,垫个铜片。就好了

网友:
确定631是全新改良的饿

网友:
确定是631么?

网友:
测温软件不能全信,铜片垫好,改个常转一般都没问题的了。

网友A:
导管是坏了 这款爱坏 还有就是芯片型号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B:
有没有换个风扇试试?

网友C:
这么高的温度看下会不会自动关机,判断一下信息的准确性

网友D:
遇到过一台老华硕F3T的,开机鲁大师CPU 85度报警,检查发现风扇不转,换了个新的风扇,结果还是报警85度,用温度压力测试,温度不变化。。。烤机一天没问题交给客户,软件的东西不能信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管是坏了 这款爱坏 还有就是芯片型号是不是弄错了

我也非常希望是导热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一台老华硕F3T的,开机鲁大师CPU 85度报警,检查发现风扇不转,换了个新的风扇,结果还是报警85度,用 ...

最好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高的温度看下会不会自动关机,判断一下信息的准确性

不会自动关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个风扇试试?

明天风扇和散热片到,我马上换上

网友E:
马克,等楼主换了后的结果,不会是铜片没垫把

网友:
换风扇 加铜片

网友F:
显卡芯片跟机不配

瞎说

网友G:
散热铜块好不好有问题,吹出来的是热风还是冷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散热铜块好不好有问题,吹出来的是热风还是冷风

吹出来时很热的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芯片跟机不配

原机是620的显卡,但是631是可以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马克,等楼主换了后的结果,不会是铜片没垫把

我垫铜片了

网友H:
首先要确保铜片和芯片接触良好,铜片和散热器接触也要良好,如果用手摸散热器不是很热的话应该是芯片本身问题,芯片可以造成温度高!

网友I:
放一个铜片,这个机子一般换了显卡。跑完3D只有65度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放一个铜片,这个机子一般换了显卡。跑完3D只有65度左右!

我跑3D 70度就很知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首先要确保铜片和芯片接触良好,铜片和散热器接触也要良好,如果用手摸散热器不是很热的话应该是芯片本身问 ...

可别是芯片问题,这改良版好贵

网友:
先确定散热管是好的啊

网友:
楼主可以在芯片上加个铜片。硅胶磨均匀,开机可以跑跑电影,拷机什么的。如果不会自动掉电或者关机,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事,软件有时候也不准。

网友J:
垫铜片记得小心把铜管给垫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垫铜片记得小心把铜管给垫高了

恩 我试试看

网友:
不会的哟,631的话一般温度也就五十几度,可能是散热片与显卡之间没有压好,最好加个铜片,不过很难压得很好,要有耐心。一定要完会接触到,可能是原来的那个铜片要用刀片划掉一些四周围比中间铜片高。

网友:
注意铜片的厚度,这款机器的散热器有些不太一样,看看铜片有散热器之间有没有空隙,有时候加1。2的铜片还有空隙,还没完全接触好,还要再加铜片

网友:
不要太相信软件

网友:
已经解决了,我加焊了显卡,更换了风扇,散热片,加厚了铜片,改了长转,现在温度50度,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不会是假货吧  那一家买的芯片啊  白胶板不

网友K:
加铜片注意事项,当你往显卡加铜片时,由于厚度不确定.所以,先在CPU和显卡上各加上一纸条,上紧散热器,分别拉纸条。当二张纸条拉力差不多,说明铜片厚度可以了。CPU那里能拉出,说明显卡那里铜片偏厚。显卡那里能拉出,说明铜片偏薄。。多试几次。。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铜片注意事项,当你往显卡加铜片时,由于厚度不确定.所以,先在CPU和显卡上各加上一纸条,上紧散热器,分 ...

这方法好用。

网友:
把导热胶拆了,换同等厚度的铜片,
有些热管不行也是这样

网友:
楼主怎么确定是改良的,不是打磨的吧

网友:
给改成长转,如果散热片压的正常的话,导热管坏了

网友:
应该是 散热管的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