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的板子不触发

楼主(2012-04-06):
io是w83627ehg,61脚有3.3v,68脚点排针有0-3.3跳变。67脚待机有3.3v(南桥供给的),点排针没有跳变。io已经换过了,问一下是不是io工作条件不满足?io都需要哪些工作条件?请教大师,先谢谢!!!!!!!!!!!!!

网友:
不一定是IO  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什么保护了,上下管没问题啊。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看南桥 有没有返回信号,不行干SB喽。

网友(2012-05-15):
对   看一下南桥有没得有返回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