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P4I845GV/GLA-D主板贴片三极管烧焦,求型号!

楼主(2012-04-06):
这个贴片
三极管
Q74在南桥旁边,它旁边是一个标有型号为1PK的管子,查资料是一个3.3v-662F的稳压管,可是这个烧焦的管子不知道是什么型号了,请各位高手赐教!
资料
主板

网友:
随便找个差不多是的试试看

网友:
应该和Q75差不多

网友:
有料班的话可以看下,好像是并联的~!
同意楼主:
4.0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外表差不多大小,功能一样的就可以代换试试
同意楼主:
5.0
orion001
同意楼主:

网友:
从料板上找一下,有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