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接上路由后无法开机

楼主(2012-04-06):
我家电脑最近接上路由后,就是网线对接,无法开机,但朋友拿来一个新路由,就正常。。

路由器是不可能导致电脑开机不了的、只有可能接路由把电脑的电源线弄松了,

网友:
那就换个路由器,不就好了吗

网友:
那说明你的路由有问题了嘛换那个新路由好了

网友:
你路由器放别的电脑有问题没有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大。要不就是你没有插好

网友:
我感觉这种可能性不大。要不就是你没有插好

网友:
你的路由器有问题啊

网友:
晕,电脑开不开机跟路由器什么关系,想不明白!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有创意了,路由器难到能控制电脑开机吗?我好像还没听说过呀,电脑的电源能接路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