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PEEDY Y510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4-06):
  以前没修过板,专门开帖记录及请教大家,直至修复。
原本的故障是不开机,待机0.07,应该是偏大,以前提过几次问题。最后打了5V待机电感对地为0,用低电压高电流烧机,没烧出来(不敢一直烧),就将几个发热最厉害的芯片拆了下来。对地50。测了3V待机电感为167,应该还是短,所以想再烧烧看。结果一上电,电压直接拉低成4V,电流到限电最大值。晕了,于是把那个MAX8725拆了,不短。难道是芯片问题,手头又没有相同的板,心想试着回焊上去看看行不行,清焊盘,加锡,回焊。因为是QNF焊接不熟练,也不知道焊好没有,心想加电试试,加电无待机。不死心,再拆,再焊,还是没有。来来回回好几遍都不行。心里有点泄气了。最后无聊之下看图纸(参考的是A8E和点位图)。对照着测,找到A/D_DOCK_IN的第一个场管Q8801,测了下有电,第二个场管Q8811,5678脚应该是出隔离后的电压,没有。心想直接把隔离前的电压拉过来试试,用镊子短接Q8811的123跟5678,果然又是大短。看来还是那个MAX8725没焊好,心想先把短路的排除了再说,电压调低,不限电流,然后慢慢加大电压,加到7V的时候,电流大到5A,闻着有点烧糊的味道,又没见冒烟的,没看到糊的,于是用手摸,感觉那个R8802的位置有些热,北桥也有些热,接着烧,北桥开始烫,心想,拆了BGA再量量看,于是拆,拆后再试,还是短,不过7V电压的电流降到3A左右。决定明天再试,路过围观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用那么大电流烧鸡,板子能抗住吗?还有5V上下管测量过了没?是不是上下管穿了?把电感拆了看看是前后级短?

网友:
5v短路你敢用7V烧?其它芯片不坏也被你烧坏了。另外烧一般最好把电感5V取掉。测输出短路就加5V以下电压烧。要是5V产生电路短路就不用烧了。用表测。要测清楚到底是电感哪端短路再修!

网友:
怪我没说清楚,先是5V短,我用的是限2A的3V电压烧的,是在5V电感右端焊上一根,再用夹子一头夹线,一头夹主板地线。现在是大短,19V输入的地方接电就短,所以用的是7V烧的,这样也不行吗?

网友:
AC_BAT_SYS这个电压短怎么找短路啊,给个思路

网友:
先放电试试 要不就是电压没出来测下3 5 V 看看隔离保护电路有没有问题 还有救是BIOS 南桥 别的也没什么的

网友:
救命啊,拆下北桥,再加电试,还是短路,烧了20秒左右南桥烫得厉害啊,咋回事啊,开始北桥汤,去了北桥南桥烫,找不到短路点啊,插上电就短,会是哪些电路短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大哥,估计给你拆了主控供电芯片加过电,估计已经烧了很多东西了

网友:
    好的东西都被你烧坏了了啊?

网友:
你为什么不拆EC呀 3V 5V短路都是EC坏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