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945PL-A7A主板一闪即灭

楼主(2012-04-06):
客户拿来了一台网吧机器,问题是开不了机。CPU风扇一转就停,我就把主板拆了下来,看了没有烧过和IC发烫的问题。插上检测卡,一闪就灭了。各个电压正常,IO换了还是不行。求解!!!

网友:
通就断电肯定是电压保护,你怎么打电压呢?你先把小电源(CPU电压)拨掉看看会不会断电

网友:
看看是不是5V,3.3V短路了。

网友:
主板保护了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不然主板就有短路的地方了。

网友A:
拔掉24PIN插头,量阻值,看看那组供电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拔掉24PIN插头,量阻值,看看那组供电短路了

敢问怎么测,我还是个小白

网友:
短路了撒 大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敢问怎么测,我还是个小白

测 5V  3。3V  12V有没短路啊。

网友C: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分别接红、黄、橙,看是哪条线路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分别接红、黄、橙,看是哪条线路短路

是测它们的阻止吗?      我用的是指针表,要怎样的显示才算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 5V  3。3V  12V有没短路啊。

我用的是指针万用表,是测5V   3.3V    12V的对地阻值吗?是用红笔接地还是黑笔接地,怎样算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测它们的阻止吗?      我用的是指针表,要怎样的显示才算不正常

用上面的方法,红5V是无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