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T8718F-S代换!

楼主(2012-04-06):
昨天接两块FOXCOM945的板子,一块不触发,开关针只有2.0V,一路被电阻上拉到5VSB,另一路通IO IT8718F-S CXS,怀疑IO挂了。  另一块板子档LOGO,从诊断卡代码53,52来看,应该是挡在键盘检测,KB口打阻未见异常,也怀疑IO挂了,也是一样的型号,,,找了下料板发现有两块IT8718F-S HXS 带GB的,,论坛搜索提到GB的不能代换,想问下各位高手 是不带GB的不可以代换到GIGABYTE板子上  还是带GB的不能用的普通的板子上啊,或者干脆他们互相都不能代换呢?

网友A:
你没看通到IO哪一脚挑起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不一定是IO的问题。这一种IO不是很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没看通到IO哪一脚挑起看看是不是IO的问题。不一定是IO的问题。这一种IO不是很容易坏

其实5vsb这边阻值只有70多,应该是异常的,但是反倒这边5V是正常的,到了开关针那边就2V了,,5VSB转换到3.3VSB那边阻值500多,貌似也正常哦,我曾直接加5V到开关针那边,测量5VSB这边也是2V,,不知道怎么搞了,小白上手,别见笑

网友:
抱歉,更正,,,刚刚又打了下,,5VSB这边345左右,开关针540左右,3VSB那边230左右,,,,上面的数据是昨天打的,,现在更有点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5vsb这边阻值只有70多,应该是异常的,但是反倒这边5V是正常的,到了开关针那边就2V了,,5VSB转换到 ...

和他相连的电容电阻一个一个挨着拆看哪个异常?这是最土的办法,不过这样也是咱初学者搞的不要怕麻烦哥们试试

网友:
不通电那个排针那里只有2.0V电压,你把I/0拆下来,看看还是不是2.0V就知道了?只要是IT8718F-S的都可以用!档机的那个就说不准了,你看看音效吧!我修得多的还是音效,网络档的多

网友:
GB的不能代换到非gigabyte板子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