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液晶屏的码片问题?

楼主(2012-04-06):
有一块笔记本的液晶屏坏了,找不到是原型号的屏,就找了一块替代屏,装上替代屏,能显示,但显示不完整,屏的左边三分之二处有显示,右边三分之一处无显示,替代的屏用通用驱动板试过了是好的,发屏的供应商说这种情况要刷什么码片才行,请问什么是码片啊(程序)?怎么刷?用编程器来刷吗?忘师傅们能指点一下要如何操作,先谢了!!

网友:
你把坏屏码片个好屏码片替换就可以了。别装反了就好了。码片在屏线供电 下来的三根线连接着呢 是个八脚的。其中有一面四脚接地的芯片 。很好找的。再找不到没办法了。

网友:
小仓优子!!!!!!!!!
你的名字好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