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选项的介绍和选择

楼主(2012-04-06):
本人属于刚入门那种,很多问题在bios选项里设置改一下就行了。因为对英文不是很了解,所以把一些机子的更改步骤给记下来,但却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更尴尬的是,很多机子的bios顺序都不一样的。求解一下其中的意思。谢谢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尴尬不尴尬的,多看几次就会了,记录常用的那个单词即可

网友:
只要记住常用的一二十个单词就好了,多实践吧

网友:
去看教程啊 网上好多的 一般都用不到 用得到就那么几项 嘿嘿

网友:
去看傻瓜教程:bios设置大全。保你一看就会

网友:
哪里有教程分享下

网友:
多弄几次就好了,错了就好,做错了才记得更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