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内存问题!

楼主(2012-04-06):
服务器是双cpu的8条内存插槽
现在插6条2g内存 只认10G
内存插口分布
0 0 0 0 0 0 0 0    代表内存槽
1 2 3 4 5    6        内存编号1~6 ,每条2G只认10G,这样就说明有条内存没插好或有问题
1 2 3 4 5             这样插5条只认6G,这神马情况,

网友:
0 0 0 0 0 0 0 0    代表内存槽
1 2 3 4 5    6        内存编号1~6 ,每条2G只认10G,这样就说明有条内存没插好或有问题
1 2 3 4 5             这样插5条只认6G,这神马情况,
1 2 3 4                这样插4条还是只认6G

网友:
照着服务器侧板说明安。

网友:
可能是有的内存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双通道吧,你按双通道的排列来安装内存

网友:
0 0 0 0 0 0 0 0    代表内存槽
1 2 3    4 5 6

网友:
试试8楼说的看,怎样?

网友:
内存有隐藏的那  不显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