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在没PCI槽的台机主板上能跑马的 诊断卡吗

楼主(2012-04-06):
上图

有LPC总线的诊断卡,不过要飞线的
应该是一体机上的吧
现在很多品牌机,兼容机主板,很多都没有设计PCI拓展卡;不知道厂商是怎么想的,相信也是考量大家技术的时候。

网友:
目前为止没有发现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

网友:
第一次见到/       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学习中。。。。。。。。。。。。。。。。。。。。。。。。。。。。。

网友:
见笔记本上面的小检测卡可以扎到那个小的PCI槽  里面,但是没试试过 能不能跑码

网友A:
买一个pci-e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pci-e的就行了

有卖吗?台式机的我也在找

网友:
你用PCI-E16X应该可以用

网友:
以后应该会有的,现在大多H61主板上都没法扎检测卡   要是不出 到时候修那主板都头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张没PCI插槽的。  幸好是好的,要不然还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真变态,一个扩展的余地都没有

网友:
我的翔升h61主板就没有pci槽  听说现在的芯片都是通过第三方芯片提供的pci槽

网友:
我上次也是碰到个  还好我运气好啊 。直接接个喇叭 ,,

竟然是内存没过啊。重新插下内存就可以了额

网友:
我早些时候就有块BTX的主板没有修好,没有PCI槽,也不知道故障位置,郁闷!!!!

网友:
这个 先加焊北桥不好就换板算了   何必非要修呢

网友:
还是示波器比较给力

网友:
遇到这种 咱 直接PASS

网友:
晕第一次看到。看来本人还是孤陋寡闻呀

网友:
是呀  没pci 很烦  把脑袋想到晕    老大快出pci-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