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屏 啊 怎么搞的啊 啊啊

楼主(2012-04-06):
电脑开机蓝屏 啊 怎么搞的啊 啊啊
电脑

网友:
可以看一下报什么代码,在查查,

网友:
这个是外行吧?重做系统

网友A:
看一下蓝屏时是什么代码啊,在网上先查查啊。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还是不是系统问题啊,要是都不是的话,就去拿去修一下撒

网友:
换硬件或重装系统,看哪个方便用哪种方法…………

网友(2012-05-29):
看看蓝屏代码多少
百度以下看是什么情况,再根据问题解决

网友:
内存的问题多,最好从这入手

网友A:
先看下安全模式能不能进得去,如果能则硬件没有问题,反之则有问题。还有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安装新的软件或者是驱动之类的。

网友:
一般是BIOS设置问题~同意楼上几个人的说法,查查代码,然后看看解决方案~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事、要么就是你装了不该装的软件有冲突、从做系统应该就好了.

网友:
先重装系统。如果是独立显卡的话。要么拨掉。要么换个试试。我见过好的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你的机子是什么型号,有可能是其它毛病!

网友:
先改下BIOS里德设置看下,什么代码啊。百度一下

网友:
蓝屏 代码多少 已一般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电脑都变 2011年6月1号了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系统,内存,硬盘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