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0x0000007f

楼主(2012-04-06):
电脑蓝屏0x0000007f 开机不久就重启,蓝屏

网友:
安全模式下杀杀毒!!然后检查是否有软件冲突??

网友:
换内存,装系统试下

内存条挂了!!

网友:
扫扫硬盘。换个统系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是硬盘!!你检查下硬盘!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把部分是硬盘 有坏道

网友: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CPU同样会出现这个蓝屏代码,前两天修MBX-189的板子,同事给一个蓝屏的U(xtaxx没安好心)最好修好另一片板子还是蓝屏,我开始怀疑U问题,后来换了个U问题解决了!

网友:
看看BIOS里 硬盘模式是不是错了!

网友:
硬盘  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2013-06-20):
我也遇见这问题了,最后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SATA接口IDE

网友:
我试过7B代码就是模式的问题

网友(2016-12-20):
我的也是这个代码,内存换了,硬盘也换了,重装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内存清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