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52 不加电

楼主(2012-04-06):
拔掉电池 外接适配器 也不供电 ,,,会是什么问题呢,,
掉电
反对楼主:
3.0
维修服务中心
反对楼主:
说的再详细些,要不然,别人不好帮助你

网友:
有VL5吗?M电压正常吗?你做了哪些处理?你还没查就发贴子

网友:
看这话的意思,你连是不是适配器还没判断呢,,,,,你先确定是适配器还是主板,,先换个适配器或用电源来测

网友:
神马问题!具体情况!才能让大伙们好好研究啊!
同意楼主:
4.0
jz1875
同意楼主:

网友:
多谢 一点一点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