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CP61PM-HM主板报CPU风扇错误

楼主(2012-04-06):
求助惠普MCP61PM-HM主板报错"ERROR:CPU fan Has failed, pc will automaticallg power down ine few seconds
service pc immediatelg toprevent damageto cpu.
错误:CPU风扇已经失败了。pc将功率下降automaticallg幸福几秒钟pc immediatelgtoprevent damageto服务处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CPU风扇是好的,BIOS刷过。

网友(点评):
用四针的调速风扇才可以

网友:
要用原装风扇或在BIOS里面看可以设置不

网友:
进入BOIS里面设置一下计算机保护选项吧。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正常进入bios设置不,如果进不了说明刷的文件有问题。如果刷的文件没有问题,先检查风扇的插头是不是正确插到CPU_FUN的插针上,然后再检查bios中相关选项

网友:
可以进BIOS设置,没有看到设置CPU风扇哪行。

网友:
插错口了,CPU风扇接口是在内存槽旁边。

网友:
我现在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子 还不知道 怎么解决 高手们 也来看看哈!

网友:
换四针的CPU风扇

网友:
,而且原来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HP,插到机箱风扇位置,导致不开机的。一定要插到CPU-FAN上才行。

网友:
换个HP原装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品牌机的风扇问题都日怪的很!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还没有解决!!!希望碰到这样情况的兄弟们帮忙看看哈!

网友:
插错地方了,我也试过!

网友:
主板上 有个一个是插CPU的 有个是插系统风扇的 都试过了 也不行啊!

网友:
我的换个HP原装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
我了个去  还要原装的才可以啊

网友A:
去哪里才找得到HP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哪里才找得到HP的风扇???

淘宝一个回来吧

网友(2012-05-06):
你再多插一个机箱风扇就OK了,或者按F2也可以跳过去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HP939主板 就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怕 搞一个回来 还是老样子!

找这个板的IOS刷进去吧   精英的 6100SM-M 1。0 进BIOS再把风扇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