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K8m890G联想主板无PG信号

楼主(2012-04-06):
L-VK8m890G联想主板南桥VT8237A接的两个晶振一个32。768MHZ另一个25MHZ的晶振两脚电压0。8-1。06之间,示波器量32。768晶振一脚正常,另一脚无波形,换晶振与诣振电容后故障依旧,换南桥也是一样。南桥供电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有修过这个故障板子的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再换晶震吧,,,,,,,,,,

网友:
晶振我换3个了

网友:
主板是不通电吗?不通电的话从哪里来PG?

网友:
通电,按开机键后不跑码,假负载测量没有PG电压

网友:
看来还是要找晶振方面的原因吧

网友:
你用手摸着晶振开机 会跑码吗  不跑的话 跟晶振没什么关系了吧  这板子我一般都是先换CPU和刷BIOS。。。。  仅供参考

网友:
晶振的电压不正常跟BIOS有关系吗?

网友:
晶振一脚有波形 另一脚没有   没有波形的那一脚 你量的时候 波形是慢慢从宽变窄的吧

网友:
有106电阻吗  换个试试

网友:
1M欧的电阻吗,我拆下来也量了,阻值正常

网友:
查供电正常么,我刚好有这一块板,我的是好的,跑D0,原来是我的U太高了,后来换了一个比较低的U,跑码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吗?看看是不是时钟出问题啦

网友:
南桥的各个电压都量了,只有时钟的电压有点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