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1962 显示发虚

楼主(2012-04-06):
如图,显示发虚,但MENU菜单显示正常,不知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程序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故障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点屏确定屏是好的吗? 写个程序试试 不!

网友:
驱动版的信号处理电路故障,屏是好的。

网友:
看看VGA先  多半是驱动板

网友:
先查下屏正常吗。 看样子 大部分驱动板问题比较可能。

网友:
屏如果是好的就好办了,在论坛里找不到MCU程序,淘个驱动板到时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
屏线或是驱动板问题,等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故障点明确,高手太多了。

网友:
不用想了,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看连接线和MCU,在检查驱动板。。

网友:
点下屏  如果好的   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A:
先排除屏线,再整驱动板。驱动板上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周边的小件用表测测,看有没有发现。

网友:
驱动板问题大点

网友:
刷个muc,不行就换驱动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屏线,再整驱动板。驱动板上的信号输入和输出周边的小件用表测测,看有没有发现。

现在屏电路上发烫元件 电感非常烫,ISL 656Z微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从图片判断故障点位难免会有偏差,
第一:确定信号源OK
第二:按出菜单,如果菜单显示正常,说明 ...

多谢谢兄台指导,受教了。过两天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驱动板的修复率是很高,,,建议将原板修复

可惜我的编程器刷不了这个MCU,像I/O接口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程序不在那个像I/O一样的芯片里,,,再 他边上有个25开头的flash芯片,,,在那里面,,可以拆 ...

图中两个都是24L开头的,MCU程序应该是散热片那个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刷一下点白点的那个,,,,另,DVI口也是一样故障?

兄台让你笑话了,我手上没有DVI数据线可以测试。白点那个是24lc04,从论坛下载了这个程序才1KB啊。

网友:
兄台让你笑话了,我手上没有DVI数据线可以测试。白点那个是24lc04,从论坛下载了这个程序才1KB啊。

网友:
屏的问题,测下有没有高压,就是ISL 65Z发出来的,高压不足就会发白,前几天碰到一个,24V电压只有10V 换了芯片也没好,升压电路全都换了都没好,可能是三级驱动短路没搞了

网友C:
他是说菜单颜色正常 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是说菜单颜色正常 吗

对,菜单颜色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先用DVI线试一下,,也不行的话将带白点的存储器拆下不安装,上电试一下,不行将另一只拆下再上电试一 ...

好的,我明天试一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菜单颜色正常

那可能是驱动板了

网友E:
简单问题,调一下白平衡就可以了,白平衡偏低了,这板子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问题,调一下白平衡就可以了,白平衡偏低了,这板子通病

兄弟,请教一下,白平衡在哪里调?

网友:
进总线调,具体进总线的方法要去百度查一下。不同的机器,方法不同

网友:
你显示器拆开过吗,拆开看下,优派的基本上是电容鼓包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程序是不是你需要的

好的,兄台,费心了,谢谢!!

网友F:
显示器修复了么?楼主,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示器修复了么?楼主,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呵呵,还没有,这几天都没去定驱动板,先放一边有机会再修。结果如何一定会说明的。很感谢这么多热心帮忙的人。

网友:
看看置顶贴里面的关于屏故障维修里面怎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