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海尔A60的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2-04-06):
  我有个海尔A60的机器,电流跑0.89就不动了,中间电流跳动的过程是两下就到了0.89。北桥是 VN800的北桥,加焊了也没用。CPU也复位了  Cpu是好的。内存也换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仙指点。谢谢咯

网友:
是集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北桥问题

网友:
写个BIOS 试下 用CPU测试灯测下北桥

网友:
是AMD CPU吗,你不插内存电流是不是跑0.69A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