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冠捷显示器怎么解锁菜单

楼主(2012-04-06):
请问冠捷显示器怎么解锁菜单呀,,,菜单被锁住了,我一直按着菜单键好几分钟也没解锁,,具体怎么被锁住的我也不知道,拿来就是这样样子,,,

网友:
具体显示器型号都没说。。。?

网友:
关机状态下按菜单键,然后开机,一般30秒以上解锁,如果无效,就把按键板的键都换了再试

网友:
关机状态下按住菜单再开机就可以解加锁也是如此!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按菜单,再按上或者下按键,我试过一次,貌似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