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电源风扇不转,接硬盘才转

楼主(2012-04-06):
遇见一客户硬盘故障,开机发现电源风扇不转,但主机已经进入自检了。短接绿线黑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其余各线路电压正常。
客户说是正常的,以前也是,没接硬盘电源风扇就不转,接上硬盘(好的硬盘)了,风扇才转。
电源是上普 3.2版,带sata硬盘接口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电源内部能测试硬盘负荷,有负荷才启动风扇?还是进系统,带了负荷,风扇才转?
没接硬盘主板在自检啊。

网友:
不能的呀,没碰到过

不可能的事!怪事!!

网友:
我也怀疑电源问题,但短接绿线,都正常的啊,就风扇不转,硬盘又坏了,客户说以前就是那样,新硬盘用了一年就坏了,硬盘坏了风扇就不转,换了个好硬盘风扇就转了,这个硬盘用了2年又坏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下不就行了

网友:
拆开电源检查+12V、5V的负载电阻,看看是没装电阻还是有其它问题,硬盘要用什么电源接口,风扇才会转动呀?

网友:
EC没有检查到风扇吗

网友:
这个一般是电源的SB5V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