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PE1000-G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2-04-06):
技嘉GA-8IPE1000-G的主板通电CPU风扇会转,CPU发热,用测试卡测显00。问下是主板还是CPU坏了。
cpu

网友:
扣BIOS 看下

网友:
主机启动不了,显示器也没反映。没刷过BIOS,怎么刷。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一般很少有坏的,应该是主板桥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楼主应先换CPU然后在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然后在侧信号出来没有

网友:
先学好主板的检测流程和方法,才能修好
同意楼主:
4.0
林550475143
同意楼主:

网友:
那我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U就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刷BIOS前先测下各组电压正不正常,别动不动就刷BIOS.

网友:
整板供电正常不正常?时钟复位正常不?有没有更换CPU试一下,检测卡有没有跑玛?先把这些简单的搞清楚先,不然这样很难搞好的!

网友(2013-04-10):
一看就是LZ没东西 弄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