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Geforce 6600 点击鼠标黑屏

楼主(2012-04-06):
主要是点击鼠标黑屏,驱动都试过还是一样,但是19寸的宽屏能够正常使用
黑屏
反对楼主:
2.0
iiiiiiii
反对楼主:
你应该试试找下主板上的问题,换个显卡

网友:
开机没问题吧

网友:
没见个此问题!!!

网友:
调下分辨率和刷新率试试 你用多大显示器点鼠标它黑屏啊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跳下分辨率

网友:
分辨率和刷新率没有设置正确

网友:
都试过没用,19的标屏,和15寸的,都要黑屏,只有19寸的宽屏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知道的请回答我,不知道的请绕行。谢谢

网友:
如果显卡没问题应该是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