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X60装好的无限模块 不认硬盘 装认不到的模块  就可以认硬盘   一切都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个模块试试呢   要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好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无限模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解释一下“无限模块”是什么?

应该是无线网卡吧。。。

网友:
看上去貌似无线网卡和硬盘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