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示屏是19.1的16:10 为什么分辨率最大是1360*768

楼主(2012-04-06):
求助:我的显示屏是19.1的16:10 为什么分辨率最大是1360*768?
求助

网友:
我的是M932 ,长城的

网友:
貌似分辨率大小跟显卡也有关系吧 你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有些显示器需要显卡的分辨率支持

网友:
重新上显卡驱动或者换显卡,一般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18.5的显示器最高就是这个了 在高就不支持 而且画面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