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机惠普AMD主板开机到惠普画面就停住了死机了

楼主(2012-04-06):
机子拿来的时候不亮机  看主板上有5个电容鼓包上午换完后 开机进XP滚动条哪里死机了 有时死机在惠普画面哪里。CPU散热没问题  内存换过了 这是到底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
是那个地方的电容鼓包  不接硬盘或换个硬盘会死机不  。。不行焊下南桥试试   仅供参考

网友:
建议换硬盘试一试吧!

网友:
建议换IO试一下 以前遇到过进系统神慢   滚动条滚半个小时  换IO后OK

网友:
版主本人发求助帖?还是给大家出考题?-------情况叙述不清啊,实在不好判断

网友:
,打听下电容的供电去向,然后解决之。

网友:
今天下午用代换法  换电源CPU  晕中彩了换了CPU好了。  结果4200 CPU坏了。

网友:
其实查一下芯片输入和输出就知道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可以留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