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EPSON R230求助

楼主(2012-04-06):
EPSON R230刚开始的时候打照片颜色偏红,(其实我是菜鸟,对打印机不懂)就寻思着拆下来看看,拆呀、拆呀。可能是自己有点拆东西的习惯。居然把 喷头给卸下来了。于是乎将计就计 这个对着喷头吹。吹完收工,然后打照片啦。于是悲剧来了,TNND居然不出墨。。。但是就 。。。。后来了清零软件弄了还是木有用。请教高手指点。。。。大量高清PP,写真赠送。720P 1080P 1280P基情奉献。。。坐等高人

网友A:
你吹是对着喷头的那个地方吹的?

wxf

网友:
你很厉害...用吹风?

网友:
楼主的这个吹风的家伙,我也有。清理机箱的灰简直是绝了。不过用在喷头上就用错地方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楼主给吹堵了。不过一点墨都不出,检查一下各部分的连接和接触吧。

网友:
估计是没堵的,清理的时候我很注意。

网友:
是不是把哪个零件吹跑了哦????

网友:
喷头堵了,,

网友:
是不是!接插件没连上啊?

网友B:
楼主图片里喷头下面那个盒子就是装喷头的,新喷头都买好了,修个啥啊,直接装个新喷头得了。你新喷头都已经买来了,还修啥。

网友:
r230 经典的机器
改装了 连供了吗?

我今天修个  是报错  卡异物、纸

把连供线 理下就好了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喷头要用药水泡    用针管    用吹的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吹是对着喷头的那个地方吹的?

应该就打印头或墨盒有问题吧

网友C:
先把喷头卸下来,用开水泡几个小时(水少些,不要淹过喷头的插槽),这样可以排除喷头是否堵头,不行的话就有可能是墨盒问题,最后的可能就是喷头坏了

网友:
喷头或墨盒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里喷头下面那个盒子就是装喷头的,新喷头都买好了,修个啥啊,直接装个新喷头得了。你新喷头都已经 ...

那厮是网上找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喷头卸下来,用开水泡几个小时(水少些,不要淹过喷头的插槽),这样可以排除喷头是否堵头,不行的话就 ...

死马当做活马医去试试

网友:
就算清打印头也不是你这样的清发啊 好歹弄个超声波打打 估计头应该还是好的 问题在泵没有吸上墨水 进空气了吧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对维修打印机是张白纸。。。。

网友:
主水  看下喷头堵没 没堵的话 看看珠板保险 对管

网友:
能否解决?不能解决的话,有可能是喷头坏了

网友:
算了花钱去修吧。。。

网友:
刚开始你说有点偏色,就说明你的喷头有点堵,你用风机吹,不但没有效果,反而越吹越堵,你把里面的墨水吹干了,它就堵住了,现在先用电脑深度清洗几下,然后放几个小时,应该就会出水了。像这种喷头的,清洗多了,反而打不出来,放几个小时,等里面的空气跑完了,就好了。这是我修打印机的经验。

网友:
也可能那里没装对,出不了水。

网友:
跟清零没关系啊,是一点都不出吗

网友D:
个人观点:没装好 重装一下 切记 不要在吹或者是清头了

网友(2012-05-10):
打印头本来不堵
用风吹反而堵了
试着清洁打印头吧

网友E:
恭喜你,喷头报废了。你的吹功太历害了。

网友:
打印头堵了吧 用药水泡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