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小本本电源适配器的故障

楼主(2012-04-06):
无输出,SG6842主控,3脚启动电压一直在14-14.5跳变,试着把6842芯片取下,想量一下电压正常不,结果一通电,开关管直接烧掉了,求解。这是为啥。。??如果我只把启动脚挑开应该不会有这个现象吧??求理论解释。。谢谢

网友:
这个电路比较简单,你按照实物把电路图画下来就好分析了啊。启动脚有14~14.5V跳变说明后面没有起振,换掉6842和开关管看看情况如何?

网友:
已经解决,更换的东西比较多,SG6842一个,3脚电压不跳变了,稳定在16.5V左右,但是无输出,经过测量发现整流二极管短路,电源输出线也短路,故障也很多呀。

网友(点评):
最好上个原理图看看

网友:
典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