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7205一键复印蓝色字看不清楚

楼主(2012-04-06):
      联想M7205一体机,每次加粉后,一键复印开始很清楚,但复印20页左右后,蓝色的字就看不清楚了,但用文本复印就能复印清楚,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怎么就没有同行来讨论哟?

网友:
根本就没听懂你在说什么,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人家咋个给你探讨嘛

网友(点评):
如果你使用或修过这种机型的话,就知道是什么故障了。

网友:
你换过硒鼓是没有?

网友:
换个硒鼓试试,先排除硒鼓!

网友:
倒是没遇到过你这问题 我一天也得加好几个粉  你选那个票据复印看下

网友:
换鼓芯吧!

网友:
也没有遇到过